急问版主

楼主(2011-01-09):
急问版主
STM32F103VC串口接收脚直接和5V的485芯片rxd脚可以吗?
芯片

网友A:
理论上是不会的呀,CPU能承受5V电压呀,但是接收数据老是出现帧错误

网友B:
请大家多指教呀

网友C:
我使用UART4接过5V485,通信没有问题,也没有损坏

网友D:
我用UART5 和UART1都试了,老是出现帧错误,难道软件有问题

网友E:
还请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