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log如何获取FRAMEWIN句柄?

楼主(2011-01-09):
Dialog如何获取FRAMEWIN句柄?
最近刚开始在学习ucGUI,有问题请教一下大侠们:用资源表建立了一个Dialog,能够在WM_INIT_DIALOG信息中获取其他控件如BUTTON等的句柄,怎么获取不了FRAMEWIN的句柄?那如果要改变FRAMWIN的字体,增加放大缩小关闭按钮怎么办?
是不是只能在对话框中的回调函数中处理按键而FRAMWIN和WINDOW控件的回调函数不可以的?
按键
对话框
如何
资源

网友A:
我自己来回答吧,纠结了一整天,终于在无意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其实对话框对话框主要是由一个FrameWin子窗体构成的,这个子窗体大小为对话框指定的大小,对话框上的其它控件是都是FrameWin的子窗体,由_FRAMEWIN_Callback传送的消息首先是传送到对话框的默认窗体消息回调函数_cbDialog,然后再经它传送到用户自定义的窗体回调函数当中”,其实FRAMEWINd的句柄就是所建立的Dialog的句柄!看来学习UCGUI的路还很远啊!

网友B:
郁闷!不能结贴!看来这20分一定要送给别人才行?这是不是二姨的BUG?

网友C:
比较好奇什么项目需要用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