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FORSTM8生成的16进制文件求助

楼主(2011-01-05):
IARFORSTM8生成的16进制文件求助
我用IAR FOR STM8建立一个工程以后,编译生成一个16进制的文件。现在我想把这个十六进制文件先写入AT24C64卡里面,通过STM8的IAP再将IC卡的数据写到芯片Flash里面去。不知道这个16进制文件要不要做些调整和变动啊,直接写到卡里面然后再从卡写到Flash里面去可以么?我用文本打开那个16进制文件后,发现每行前面都有一个点。这个点要去除么。
十六进制
FLASH

网友A:
原先在IAR FOR 430里面可以生成.txt文件,但是IAR FOR STM8好像不能生成txt文件。

网友B:
有没有谁搞过这方面的啊

网友C:
别用HEX,你得生成BIN文件

网友D:
起始地址不对吧.

网友E:
生成二进制文件就可以直接写到Flash里面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