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里的单片机用的是STM32101C8吗?

楼主:
                                 今天找代理商要了一个STLINK,拆开看竟然STLINK里的单片机用的是STM32101C8,101系列不是没有USB接口吗。但是MINIUSB接口的线分明是接到STM32单片机里去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

网友:
                                 这个楼主得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为了烧写STM8,黄色的线是自己焊的

网友:
                                 的确是不太清楚

网友:
                                 第一张还是看得清楚的, IC 为  STM32F101C8T6CH203

网友:
                                 应该是个案。

网友:
难道是IO口模拟的,真想不明白啊,我开始也不敢相信以为是我看错了。

网友:
                                 以前有帖子解释过这个现象,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应该是少数

网友:
                                 的确是用了,很少见

网友:
版主,能给个那个帖子的链接么,想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
                                 似乎是,真的是很少见

网友:
                                 我的也是101  还是ST-LINK3 官方的200快一个

网友:
101和103的小容量型号可能是一样的。
这个很正常,64K的103C8,确实可以作为128K的使用,我的编程器直接支持,还提供测试脚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