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按键的玻璃覆盖物

楼主(2010-05-10):
电容式触摸按键的玻璃覆盖物
请问如何将玻璃覆盖物安装到PCB板的触摸电极上面?直接用双面胶粘就行吗?还是有其它要求,多谢
玻璃
触摸
双面胶
如何

网友A:
直接用双面胶粘就行吗?
应该可以,见过有人用类似的方法。但应该用很薄的双面胶,比如厚度<0.1mm

网友B:
PCB和面板间最好不要有空气
对面板的材质也有要求

网友C:
肯定可以用的!比如3M胶!

网友D:
多谢 下午去买点试验一下

网友E:
注意防潮,不要让潮气渗透进缝隙。

网友F:
双面胶一定不能太厚了

网友G(2010-12-13):
可以用双面胶,我们只带来韩国ADS按键触摸IC的,有很多客户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为什么我用亚克力面板就OK,用PVC面板就不行
用万用表测亚克力面板测不到电阻
测PVC面板有1M~10M,距离越长,电阻越大
PVC面板覆盖在触摸按键上面,触摸按键就失灵了,或者误判了
亚克力面板就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