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的IO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1-01-13):
求教STM32的IO脚复用问题
STM32的大部分IO脚都具有复用功能,例如PA8/USART1_CK/TIM1_CH1/MCO这个管脚,从资料上看,其实际功能是通过GPIOA_CRH寄存器配置,可以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上拉/下拉输入模式、通用推挽输出模式、通用开漏输出模式、复用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复用开漏输出模式,可是这里有USART1_CK/TIM1_CH1/MCO三种复用功能,要怎样才能指明我是要哪一种复用功能呢?这个在整个资料里似乎并未提及。
希望前辈们指点。
通用
寄存器
资料

网友A:
用哪个功能就使能相应的模块,关闭不用的模块。
比如你说的这个引脚,要使用USART1_CK,就只使能USART1模块,同时不要使能其它模块。

网友B:
2楼说的是STM32F10xxx系列的情况,在STM32F2系列中有了更灵活的功能,有一组寄存器位,可以方便地指定需要哪个功能,即使使能了不用的模块也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C:
如果USART1和TIM1模块都需要用到呢?

网友D:
不是还有映射嘛 一只脚你还想让它同时做两个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