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地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1-01-17):
莫名其妙地进入HardFault_Handler
版主主来看一下
我的程序在初始化的时候老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异常,根本就没法调试
刚开始好的,没改任何东西就进入了,真的很诡异
我用的是KEIL+J-LINK V8
东西
程序

网友A:
没有人会吗?
出现这个问题真的很郁闷,难道是J-LINK的问题?

网友B:
你先搜索一下本版面,有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和解决办法。

网友C:
网上的我都看了,就是没办法解决的。我和他们的还不一样,他们的是执行了一些代码后进入的,而我的是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进入HardFault_Handler。
很奇怪的是,我有时候没改任何东西,就出现那些状态,改一下优化等级(随便哪个等级)之后,又可以了

网友D:
进入HardFault_Handler都是因为非法的存储器访问或非法的指令所造成,但到底具体是哪里,只能自己慢慢地找,别人看不到你的程序,没有你的硬件环境,没有办法远程遥控地帮你解决。
如果你是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有可能是你选择的启动文件或项目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E:
我的启动文件是ST提供的,配置也就那么几个,都是KEIL自动设置的。中断向量是没问题的,RAM设置也是在芯片的RAM范围内。
栈大小我没有设过,相对来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倒是特别怀疑这个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