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中断里推出时任务切换时,为什么使用OSIntCtxSw ...

楼主(2011-01-04):
ucosii在中断里推出时任务切换时,为什么使用OSIntCtxSw()

网友:
但这两个函数没区别啊?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前面已经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调进来了,退出中断时就要进行任务切换,执行任务优先级高的任务。

网友B:
这个跟移植版本和硬件架构有关。针对某些处理器架构的ucosii移植版本是在进入中断的一开始就保存任务数据,这种情况下在退出中断进行任务切换时就不需要再次保存,而只需把新任务的数据载入就行了。而针对STM32的移植版本并没有这个区别,所以看起来一样。

网友C:
对,应该适合处理器的结构很相关,我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