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III容易坏SN74LVC2T45DCUT好像该IC没什么必要?

楼主:
我又坏了一个STLinkIII,经分析,又坏了SN74LVC2T45DCUT,(主芯片倒是很扎实,STM32好东东)。但经过分析(电路见附图),74lvc2t45  5脚接地的话传输方向是 B To A ,即目标板到STM32 。但这有必要吗?STM32 输入口只要串上限流电阻本来就可以接5V。加上74LVC2T45不是多此一举吗?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否有些地方我没注意到呢?

网友:
不多余!
接口缓冲、隔离是完全有必要的,不然坏的就是主芯片了。

网友:
所以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器采用了获得专利的保护电路,哈哈。
我构思了1、2个月,才整出一个又便宜,又皮实的保护电路。

我的手持机没有采用2T45这类门。
采用这个门是有必要的,因为输出的时候,一定要5V满摆度输出。

网友:
                                 请问你的系统中是不是有多路电源?电脑的地线接好了吗?电源线要用带地线的插头。

网友:
电脑地线是有,不过可靠不可靠是问题,感觉有时候脸手背等地方碰到板子,是有一点点麻的感觉。。。。。等会换个插排。。
但是说这个接口芯片是缓冲保护那就说不过了,因为主芯片有N个管脚只串个电阻连到调试线上呢。这个芯片像是为了输出满摆度,单看DATASheet分析出来又是个输入缓冲,奇怪

网友:
2T45不仅仅是个buffer,同时也实现了Level shift功能

FT端口,其含义是5V容忍,而非5V接口。即输出为CMOS 3.3V或者OD门外部上拉到5V。
当然,上拉有其缺陷,就是要在速度和电流损耗之间进行权衡。

而SWIM的低脉冲宽度还是很窄的,这意味要使用较小的上拉电阻(官方好像是680欧姆)。
然后....................

网友:
                                 是啊,我就坏过两个,一个是三合一,一个是单独的stlink,单独那个一次都没用过,接上去就坏,暂时不明白原因,反正是那个8脚芯片输出电压没了。

网友:
CMOS输出,跟目标芯片的OD门连接,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而其最初的设计是为了适应目标电压的Buffer和Level Shift而采用的2T45,
然后把CMOS和带上拉的OD门连在一起,如果2T45输出高,而OD门输出低,一定会有个大电流,这是死穴。

网友:
                                 Mcuplayer 兄,还不是很明白,你是说现在的电路还存在这个大电流的斯穴?

网友:
SWIM是个双向传输的信号,本来约定大家都使用OD门,同时外部加上拉电阻,用线与的方法进行总线仲裁。
但这个2T45是个CMOS输出,当2T45输出1,而目标芯片输出0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自己把CMOS的2个管子和OD门的一个管子画出来,这个问题就非常明了的了。

网友:
让2T45不输出1不就Ok了,呵呵。

那些坏掉的ST-Link应该不是因此问题而坏的。
而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2T45虽然是双向的,但是DIR直接接地了,只有B往A的方向了。2T45只向STLink有输出,没有往目标板方向的输出。

网友:
让2T45不输出1不就Ok了,呵呵。

那些坏掉的ST-Link应该不是因此问题而坏的。
而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SWIM空闲时候是高电平,2T45没有三态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个设计的败笔

网友:
McuPlayer发表于 2009-8-21 00:2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屏蔽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13楼:
SWIM空闲时候是高电平,2T45没有三态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个设计的败笔

网友:
                                 如果不幸被我说中了,就送我一个STM32的魔方吧,哈哈。

网友:
                                 2T45的确易坏。

网友:
2T45本身的可靠性不用怀疑,很多地方做双向的Level Shift会用到它
我曾经烧过一次,那次是把18V当5V送给了他,那不能怪它,呵呵

网友:
13楼说的我没有看懂

我前面说了,2T45的DIR接地了,只有B往A方向的输出,没有A往B的输出。2T45的作用是输入,不是输出。SWIM_IN和SWIM_RST_IN这两个脚是配置为浮空输入的。这两个脚和SWIM以及SWIM_RST是STLINK上的四个不同的I/O脚。SWIM和SWIM_RST才是SWIM信号的输出脚,这两个脚是OD的。

我查了下2T45的DATASHEET,最高电压是5.5V,而STM8的最高电压是6.5V,是不是上电的瞬间有什么尖峰在5.5V以上,把2T45给烧了?

网友:
这个2T45被恒定设置为B端为输入,A端为输出,B端不会有输出,所以不会发生McuPlayer在8楼和10楼说的问题。

2T45的输出端(A端)接到ST-LINK的2个配置为浮空的输入引脚。2T45的输入端(B端)接到目标STM8S器件的SWIM信号和复位信号,同时还与ST-LINK上的控制芯片STM32的另外2个配置为OD输出的引脚相连。

STM32通过配置为OD输出的引脚向STM8S发送数据和命令,并通过配置为浮空的输入引脚从STM8S接收数据和响应,通过不同的引脚实现输入和输出。

因为STM8的工作范围可以低到1.8V,所以使用这个2T45,在STM8S至STM32的方向上作电平变换。2T45面向STM32一侧(A端)的供电与STM32相同,2T45面向STM8S一侧(B端)的供电来自用户的目标板。

网友:
                                 是的,俺错了,那个魔方又没希望了........................

网友:
我觉得ST Link的设计水平还是很高的,不可能因这类问题出现损坏率。
ST link的定位本来就不高,设计师在保护方面不会考虑太多“专业以致价高”。
所以作为一款"学习用"在线仿真编程器,容易损坏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中国国情,花钱就是产品,损坏就是怨情,呵呵。
如把偶的独创保护电路加上,可提高不少存活率。成本不高,ST-link的定位也完全能消化。

网友:
                                 哈哈,21楼变相做广告啊。

网友:
哈哈,能俺有空的时候也整个通用的东东,来版主这里洒洒广告
不过感觉二姨论坛的广告效果不佳,但长期的隐性推广还是很有作用的

网友:
呵呵,我可没少帮STM32吆喝哦!!!mcuisp的使用率可不是盖的,远到欧美都有人用呢。
上次三合一板没,连半价折扣券也没,一直郁闷,RP不行呀。
不过要特别感谢版主帮忙弄样片,ORZing....。
同时要感谢ST给咱们电工带来一款几近完美的MCU、、、、
这次9月研讨会注册了,收到个邮件让等消息,忐忑中,不知有否门票,呵呵。

网友:
                                 千万不要在板子上电后 再插仿真器 这样容易把duct烧掉  板子上电一定是 仿真器和板子都连接好以后 。

网友:
                                 我的手持机就不担心LS的问题。上电先后次序随意。

网友:
                                 按照前面的分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会烧掉呢?难道就是因为上电顺序和地线的原因?

网友:
烧掉两个了...拆换几次,焊盘都快被弄坏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还好偶的SWIM没用ST Link的硬件,以后有机会也测试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兄弟们啊!!我已经连续坏了5个了,救命啊!!能不能自己修啊!!
直接显示的是"chip does not answer"!!能不能修啊

网友:
                                 应该是目标板超压或者接反。

网友:
STLINK 是不好,容易坏,我也坏了一个了,,
今天又买一个单独的,怎么调试STM32的时候不能设动态断点呢。

网友:
                                 SN74LVC2T45DCUT 这个器件多少钱个,买个换上试试,我也坏了一个,单买180一个不便宜。

网友:
                                 关注一下,怎么就不能自己搞个山寨的编程器呢?我的东西是要矫正以后才写入flash的,而且代码动态的,很麻烦啊

网友:
呵呵,用EP968就可以实现在线仿真和离线烧录啦 STM32、STM8S及STM8L都支持呢 不妨看一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7220691279

网友:
坏了 3个了  stlink-3  ,swim管脚坏
调试 stm8s时,
真耽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