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M8dhrystone比较

楼主:
#include "dhr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OOPS     20000

Rec_Pointer     Ptr_Glob,
                Next_Ptr_Glob;
int             Int_Glob;
Boolean         Bool_Glob;
char            Ch_1_Glob,
                Ch_2_Glob;
int             Arr_1_Glob [25];        /* <-- changed from 50 */
int             Arr_2_Glob [25] [25];   /* <-- changed from 50 */
char Reg_Define[] = "Register option selected.";
#ifndef ROPT
#define REG
        /* REG becomes defined as empty */
        /* i.e. no register variables   */
#else
#define REG register
#endif

/* end of variables for time measurement */
void Proc_1( REG Rec_Pointer Ptr_Val_Par );
void Proc_2( One_Fifty * Int_Par_Ref );
void Proc_3( Rec_Pointer * Ptr_Ref_Par );
void Proc_4( void );
void Proc_5( void );

void Proc_1( REG Rec_Pointer Ptr_Val_Par )
/******************/
    /* executed once */
{
  REG Rec_Pointer Next_Record = Ptr_Val_Par->tr_Comp = Ptr_Glob->;Ptr_Comp;
    Proc_7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10,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
  else /* not executed */
    structassign (*Ptr_Val_Par, *Ptr_Val_Par->;Ptr_Comp);
} /* Proc_1 */

void Proc_2( One_Fifty * Int_Par_Ref )
/******************/
    /* executed once */
    /* *Int_Par_Ref == 1, becomes 4 */
{
  One_Fifty  Int_Loc;
  Enumeration   Enum_Loc;
  Int_Loc = *Int_Par_Ref + 10;
  do /* executed once */
    if (Ch_1_Glob == 'A')
      /* then, executed */
    {
      Int_Loc -= 1;
      *Int_Par_Ref = Int_Loc - Int_Glob;
      Enum_Loc = Ident_1;
    } /* if */
  while (Enum_Loc != Ident_1); /* true */
} /* Proc_2 */

void Proc_3( Rec_Pointer * Ptr_Ref_Par )
/******************/
    /* executed once */
    /* Ptr_Ref_Par becomes Ptr_Glob */
{
  if (Ptr_Glob != Null)
    /* then, executed */
    *Ptr_Ref_Par = Ptr_Glob->;Ptr_Comp;
  Proc_7 (10, Int_Glob,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 Proc_3 */

void Proc_4( void ) /* without parameters */
/*******/
    /* executed once */
{
  Boolean Bool_Loc;
  Bool_Loc = Ch_1_Glob == 'A';
  Bool_Glob = Bool_Loc | Bool_Glob;
  Ch_2_Glob = 'B';
} /* Proc_4 */

void Proc_5( void ) /* without parameters */
/*******/
    /* executed once */
{
  Ch_1_Glob = 'A';
  Bool_Glob = false;
} /* Proc_5 */

void dhrystone (void)
{
        One_Fifty       Int_1_Loc;
  REG   One_Fifty       Int_2_Loc;
        One_Fifty       Int_3_Loc;
  REG   char            Ch_Index;
        Enumeration     Enum_Loc;
        Str_30          Str_1_Loc;
        Str_30          Str_2_Loc;
  REG   int             Run_Index;
  REG   int             Number_Of_Runs;

  Next_Ptr_Glob = (Rec_Pointer)e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 = (Rec_Pointer)e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Ptr_Comp                    = Next_Ptr_Glob;
  Ptr_Glob->Discr                       = Ident_1;
  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 Ident_3;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40;
  strcpy (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DHRYSTONE PROGRAM, SOME STRING");
  strcpy (Str_1_Loc, "DHRYSTONE PROGRAM, 1'ST STRING");
  Arr_2_Glob [8][7] = 10;
        /* Was missing in published program. Without this statement,    */
        /* Arr_2_Glob [8][7] would have an undefined value.             */
        /* Warning: With 16-Bit processors and Number_Of_Runs > 32000,  */
        /* overflow may occur for this array element.                   */

  Number_Of_Runs=LOOPS;

    for (Run_Index = 1; Run_Index <= Number_Of_Runs; ++Run_Index)
       {
         Proc_5();
         Proc_4();
           /* Ch_1_Glob == 'A', Ch_2_Glob == 'B', Bool_Glob == true */
         Int_1_Loc = 2;
         Int_2_Loc = 3;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2'ND STRING");
         Enum_Loc = Ident_2;
         Bool_Glob = ! Func_2 (Str_1_Loc, Str_2_Loc);
           /* Bool_Glob == 1 */
         while (Int_1_Loc < Int_2_Loc)  /* loop body executed once */
         {
           Int_3_Loc = 5 *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 7 */
           Proc_7 (Int_1_Loc, Int_2_Loc, &Int_3_Loc);
             /* Int_3_Loc == 7 */
           Int_1_Loc += 1;
         }   /* while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Proc_8 (Arr_1_Glob, Arr_2_Glob, Int_1_Loc, Int_3_Loc);
           /* Int_Glob == 5 */
         Proc_1 (Ptr_Glob);
         for (Ch_Index = 'A'; Ch_Index <= Ch_2_Glob; ++Ch_Index)
                              /* loop body executed twice */
         {
           if (Enum_Loc == Func_1 (Ch_Index, 'C'))
               /* then, not executed */
             {
               Proc_6 (Ident_1, &Enum_Loc);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3'RD STRING");
               Int_2_Loc = Run_Index;
               Int_Glob = Run_Index;
             }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Int_2_Loc = Int_2_Loc * Int_1_Loc;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Int_2_Loc = 7 * (Int_2_Loc - Int_3_Loc) - Int_1_Loc;
           /* Int_1_Loc == 1, Int_2_Loc == 13, Int_3_Loc == 7 */
         Proc_2 (&Int_1_Loc);
           /* Int_1_Loc == 5 */
       }   /* loop "for Run_Index" */
}
/*
*************************************************************************
*
*                   "DHRYSTONE" Benchmark Program
*                   -----------------------------
*
*  Version:    C, Version 2.1
*
*  File:       dhry_2.c (part 3 of 3)
*
*  Date:       May 25, 1988
*
*  Author:     Reinhold P. Weicker
*
*************************************************************************
*/

/***************************************************************************
* Adapted for embedded microcontrollers by Graham Davies, ECROS Technology.
**************************************************************************/

#include "dhry.h"
#include <string.h>
#ifndef REG
#define REG
        /* REG becomes defined as empty */
        /* i.e. no register variables   */
#else
#define REG register
#endif
extern  int     Int_Glob;
extern  char    Ch_1_Glob;
Boolean Func_3( Enumeration Enum_Par_Val );
void Proc_6( Enumeration Enum_Val_Par, Enumeration * Enum_Ref_Par )
/*********************************/
    /* executed once */
    /* Enum_Val_Par == Ident_3, Enum_Ref_Par becomes Ident_2 */
{
  *Enum_Ref_Par = Enum_Val_Par;
  if (! Func_3 (Enum_Val_Par))
    /* then, not executed */
    *Enum_Ref_Par = Ident_4;
  switch (Enum_Val_Par)
  {
    case Ident_1:
      *Enum_Ref_Par = Ident_1;
      break;
    case Ident_2:
      if (Int_Glob > 100)
        /* then */
      *Enum_Ref_Par = Ident_1;
      else *Enum_Ref_Par = Ident_4;
      break;
    case Ident_3: /* executed */
      *Enum_Ref_Par = Ident_2;
      break;
    case Ident_4: break;
    case Ident_5:
      *Enum_Ref_Par = Ident_3;
      break;
  } /* switch */
} /* Proc_6 */

void Proc_7( One_Fifty Int_1_Par_Val, One_Fifty Int_2_Par_Val,
                                                       One_Fifty * Int_Par_Ref )
/**********************************************/
    /* executed three times                                      */
    /* first call:      Int_1_Par_Val == 2, Int_2_Par_Val == 3,  */
    /*                  Int_Par_Ref becomes 7                    */
    /* second call:     Int_1_Par_Val == 10, Int_2_Par_Val == 5, */
    /*                  Int_Par_Ref becomes 17                   */
    /* third call:      Int_1_Par_Val == 6, Int_2_Par_Val == 10, */
    /*                  Int_Par_Ref becomes 18                   */
{
  One_Fifty Int_Loc;
  Int_Loc = Int_1_Par_Val + 2;
  *Int_Par_Ref = Int_2_Par_Val + Int_Loc;
} /* Proc_7 */

void Proc_8( Arr_1_Dim Arr_1_Par_Ref, Arr_2_Dim Arr_2_Par_Ref,
                                          int Int_1_Par_Val, int Int_2_Par_Val )
/*********************************************************************/
    /* executed once      */
    /* Int_Par_Val_1 == 3 */
    /* Int_Par_Val_2 == 7 */
{
  REG One_Fifty Int_Index;
  REG One_Fifty Int_Loc;
  Int_Loc = Int_1_Par_Val + 5;
  Arr_1_Par_Ref [Int_Loc] = Int_2_Par_Val;
  Arr_1_Par_Ref [Int_Loc+1] = Arr_1_Par_Ref [Int_Loc];
  Arr_1_Par_Ref [Int_Loc+15] = Int_Loc;
  for (Int_Index = Int_Loc; Int_Index <= Int_Loc+1; ++Int_Index)
    Arr_2_Par_Ref [Int_Loc] [Int_Index] = Int_Loc;
  Arr_2_Par_Ref [Int_Loc] [Int_Loc-1] += 1;
  Arr_2_Par_Ref [Int_Loc+10] [Int_Loc] = Arr_1_Par_Ref [Int_Loc];
  Int_Glob = 5;
} /* Proc_8 */

Enumeration Func_1 ( Capital_Letter Ch_1_Par_Val, Capital_Letter Ch_2_Par_Val )
/*************************************************/
    /* executed three times                                         */
    /* first call:      Ch_1_Par_Val == 'H', Ch_2_Par_Val == 'R'    */
    /* second call:     Ch_1_Par_Val == 'A', Ch_2_Par_Val == 'C'    */
    /* third call:      Ch_1_Par_Val == 'B', Ch_2_Par_Val == 'C'    */
{
  Capital_Letter        Ch_1_Loc;
  Capital_Letter        Ch_2_Loc;
  Ch_1_Loc = Ch_1_Par_Val;
  Ch_2_Loc = Ch_1_Loc;
  if (Ch_2_Loc != Ch_2_Par_Val)
    /* then, executed */
    return (Ident_1);
  else  /* not executed */
  {
    Ch_1_Glob = Ch_1_Loc;
    return (Ident_2);
   }
} /* Func_1 */

Boolean Func_2( Str_30 Str_1_Par_Ref, Str_30 Str_2_Par_Ref )
/*************************************************/
    /* executed once */
    /* Str_1_Par_Ref == "DHRYSTONE PROGRAM, 1'ST STRING" */
    /* Str_2_Par_Ref == "DHRYSTONE PROGRAM, 2'ND STRING" */
{
  REG One_Thirty        Int_Loc;
      Capital_Letter    Ch_Loc;
  Int_Loc = 2;
  while (Int_Loc <= 2) /* loop body executed once */
    if (Func_1 (Str_1_Par_Ref[Int_Loc],
                Str_2_Par_Ref[Int_Loc+1]) == Ident_1)
      /* then, executed */
    {
      Ch_Loc = 'A';
      Int_Loc += 1;
    } /* if, while */
  if (Ch_Loc >= 'W' && Ch_Loc < 'Z')
    /* then, not executed */
    Int_Loc = 7;
  if (Ch_Loc == 'R')
    /* then, not executed */
    return (true);
  else /* executed */
  {
    if (strcmp (Str_1_Par_Ref, Str_2_Par_Ref) > 0)
      /* then, not executed */
    {
      Int_Loc += 7;
      Int_Glob = Int_Loc;
      return (true);
    }
    else /* executed */
      return (false);
  } /* if Ch_Loc */
} /* Func_2 */

Boolean Func_3( Enumeration Enum_Par_Val )
/***************************/
    /* executed once        */
    /* Enum_Par_Val == Ident_3 */
{
  Enumeration Enum_Loc;
  Enum_Loc = Enum_Par_Val;
  if (Enum_Loc == Ident_3)
    /* then, executed */
    return (true);
  else /* not executed */
    return (false);
} /* Func_3 */

void dhrystone(void);

void main(void)
{
   asm("nop");

   dhrystone(); //测试两NOP之间时间
   asm ("nop");
}

IARAVR:
总代码量: 1 582 bytes of CODE memory (+ 84 range fill )
执行时间:37240874时钟周期(软仿真)

IARSTM8:
总代码量:  1 369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执行时间:36170907时钟周期(软仿真)

网友:
                                 有没有这么夸张?STM8比AVR多花了10倍的时钟周期?

网友:
LS看错了吧?

AVR             37240874
STM8           36170907

怎么能扯出十倍的说**

网友:
                                 STM8是新的架构,比AVR强是不奇怪的,在IARSTM8对STM8进行更好的优化后,STM8的优势应该更加明显。

网友:
这个老早就PK过了。 STM8是 增强的51。 AVR是单指令周期的RISC,
而且寄存器更多! 寄存器多 对编译器来说是很有用的。

用STM8来与AVR比较。确实太抬举STM8了, 也太贬低AVR了!

STM8  核心 连 单周期的51核心都不如(说的是核心结构性能)。

但STM8凭 综合的性能:内部集成外设和新加的指令:例如除法?、乘法?等等
还有ST 良好的销售策略------价格低廉。

因此 说 STM8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但光论 核心的架构先进性。
这个核心已经是上两代的技术了。

好比 STM8是 J10第三代的战机  ,人家AVR如同是F-22的第5代战机了。

网友:
LS的比喻不是很恰当,AVR和STM8不是同一框架的,而现在又是多种框架并存的局面,只能说明各有所长。
AVR由于没有除法指令,使得一个INT-》BCD需要近千个时钟,而STM8中不足百个(好像16/8bit指令16指令周),常用指令也在1指令周期完成,STM8的中断最少为9进9出,AVR 4进2出,相比STM8实时性要打折扣。
各取所需,实用为上!得罪之处勿怪。

网友:
6楼说得太形而上学了.
CISC和RISC各有所长.
岂能以此定论MCU的好坏?

CISC虽然有的指令周期长一点,
但是其功能RISC需要好几个周期才能实现.

还要就是,
尽管AVR,C8051,甚至包括msp430反强调其单周期,

但是这些MCU处理源和目的都是寄存器的情况是单周期,
在其他寻址的时候,
都是多周期.

宣传的单周期有忽悠人之嫌疑

网友:
STM8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而且JTAG也不错。仿真调试下载都很方便。
不像AVR那个 令人恼火的 锁死问题。

STM8 的 寄存器太少,这个肯定是瓶颈的。
而且我有几个问题想请假8楼
看ARM 公司ARM7是(冯.诺依结构)CISC ,ARM9以后都是(哈佛结构)RISC. 为何?
为何 IBM SUN, HP,SGI,MIPS,ARM,ADI,TI ,MOTO都是主攻 RISC 处理器?
为何 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搞个克隆的 龙芯?龙芯是RISC吧?

难道 这些 科学家 真的 是 搞忽悠。 他们对哈佛 和诺依曼 都看不清?
或者  这些科学家根本 就把RISC 与CISC看作是大同小异的东西?本质没多大区别?
也就是他们之间是:RISC and CISC architectur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like?
而且他们也是:RISC and CISC are growing to each oth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SC and CISC chips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在嵌入式领域:RISC目前是主宰市场者。(DSP也是RISC的变种)
RISC VS CISC:

网友:
楼上是以意识形态来判断CPU运算能力好坏。

CISC不一定比RISC好,RISC也不一定比CISC强。
而且,目前发展趋势是RISC,CISC殊路同归,界限越来越模糊。

要比较CPU运算能力,用实验见真章。
不要以意识形态地单纯地凭RISC,CISC还评定CPU运算能力的好坏。

楼上说了这么多,实在的就一句:
“STM8 的 寄存器太少,这个肯定是瓶颈的。”

网友:
10楼:
ARM是advanced RISC machines的缩写吧,所以ARM7也是RISC, 不是CISC

网友:
我倒没感觉 STM8 的 寄存器太少,对STM8 而言,这点寄存器已足够了, ST公司的设计人员已作了充分的考虑,不存在运算瓶颈问题。
值的注意的是,STM8 和 51是二种不同的构架,STM8 是增强的6502构架,这种构架的好处就是寻址指令特别丰富,便于C语言优化程序结构,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
                                 英特尔的X86系列都是CISC构架,难道世上有人会说,英特尔奔腾系列芯片的速度不及ARM(RISC构架)?

网友:
                                 对用户来说,CISC构架和RISC构架,是从MPU指令集的机器码来区分的,长短不一的是CISC构架,长短统一的是RISC构架。

网友:
                                 在比较性能的同时,价格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
                                 楼主何不多弄几个乘法比较一下速度?若比寻址,比16位累加累减AVR当然赛不过STM8了。但是一旦涉及复杂的运算,嘿嘿,你知道的。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加点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给点代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