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TM的16个大电流驱动

楼主(2011-01-13):
问下:STM的16个大电流驱动
问下:STM的16个大电流高电平驱动光耦,他应该串一个电阻还是该用个上拉电阻?
再一个:用定时器时与定时器对应的口能不能做通用i/o口?
定时器
电阻
高电平

网友A:
你在问什么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B:
串就应可以了.

网友C:
型号是105c4t6

网友D:
1)是STM8系列吧?
2)只要电流不超过要求,怎么都行。
3)与定时器对应的口能做通用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