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用ST-Link仿真,却不能用山寨的J-link仿真

楼主(2011-01-21):
STM32可以用ST-Link仿真,却不能用山寨的J-link仿真
STM32被锁了,然后我用JLinkSTM32.exe解锁。解锁后,可以用ST-Link仿真,用山寨J-Link却总是在点击完go之后自动停止。这个J-Link在另一片芯片上用的好好的,所以J-Link肯定没问题。
现在是用JLINK如果一步一步step over整个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如果直接点击go,则不能正常运行,会在程序的前几句语句时就乱跳到程序的某处自动停止仿真,此时再次点击go则仿真卡住。
我该怎么办?
解锁
程序

网友A:
该怎么办? 哈哈,很简单,把山寨的J-link丢掉,用ST-Link,

网友B:
可以用山寨JLINK的啊,我就是用的几十元的JLINK

网友C:
不过JLINK用的软件版本4.14的话,在用AXD仿真的时候确实很不稳定。用4.04版本就好多了。用KEIL的话,基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很好使唤

网友D:
额,看来我这个问题挺难解决的,好吧,我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