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keil让程序在内部ram中运行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法?

楼主:
目前在FLASH中运行,感觉速度有点慢,想放到内部RAM中运行以加快速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不用额外编程的方法,例如在编译或链接选项里能不能做个简单设置就搞定?谢谢!

程序用到了USART和Systick中断。

顺便问一下,大家觉得那个用于提高在flash中代码运行速度的buffer管用吗?我觉得根本不管用,太小了,装不了几条指令。

网友:
那个用于提高在flash中代码运行速度的buffer管用吗?

管用, 还是有点效果的, 但是真的 buffer 太小, 数据宽度也不足, 才 64 位. 所以后面的 205 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进. 应该正是这个原因.

放到内部RAM中运行以加快速度?

这个理论上应该快一点, 这个我倒没有测试过, 但总线是 32 位的, 在发生读写 SRAM 时, 因为总线冲突, 可能反而比在 FLASH 中运行更慢.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
                                 回到主题,让程序在内部RAM中运行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如果只是仿真时候用,在下载的时候指定下载到内部RAM就可以了

网友:
                                 中断向量也会放到RAM中还是仍停留在flash中?

网友:
                                 中断向量估计要重新指定吧。这个倒还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