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处理问题请求~

楼主:
我最近做了一段stm32微功耗的程序的处理,本以为,按照要求进入了微功耗状态,但是实际测量电流后,才发现电流1ma,郁闷至极,不知道什么原因,急求帮助。
我判断进入微功耗的的原因是:第一程序不能烧写,第二led灯进入高阻态,灯不亮了~
第三:功耗确实降低了。
我确定是进入待机模式,而没有进入stop模式的判断是:手册中写到“在睡眠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我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没有对管脚做过任何的操作~

我在其他论坛中发现了这些:
1.向芯片写入配置位(用编程软件或其它办法),允许LSI作为系统时钟。
2.待机前根据自己的PCB情况设IO口,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悬浮输入状态,但是如果用于唤醒的PIN需要视外设情况而定;
3.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保留唤醒的触发条件;
4.切换时钟源到LSI;
5.直接halt

注意看门狗的情况,一般睡觉前不要养狗。

这段话中 我没有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进入待机模式,后所有的东西都复位了,为什么,还要主动设置这些?不是很理解?

网友:
STM32 STOP模式很容易啊,直接参考它的例子就可以了。
“2.待机前根据自己的PCB情况设IO口,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悬浮输入状态,但是如果用于唤醒的PIN需要视外设情况而定;”
这点有问题,通常设置为模拟输入(analog input)

网友:
halt 就是我们常说的待机模式
stop模式是Active Halt模式
我现在要做的待机模式。

网友:
                                 你确定过1ma都是MCU耗掉的吗?

网友:
那是必须的~我把外设都拆除了~然后测试的

网友:
halt 就是我们常说的待机模式
stop模式是Active Halt模式
我现在要做的待机模式。
不明白。
STM32没有halt以及Active Halt模式,只有STM8有halt以及Active Halt模式。

STM32有STOP和STANDBY模式,这2种模式ST印象里在同1个关于低功耗例程里都支持。

网友:
你这个1ma是怎么测出来的?能说下测试方法吗?或许不全是STM8消耗掉的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