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蹬被子检测装置

楼主:
最近天气太冷,被子盖的比较厚,儿子总是蹬掉被子而感冒发烧,老婆下达任务要我做一个“小孩蹬被子感应器”,这东西仔细一考虑还真不好做:
1.不可能用温感,温感速度太慢,等温感感应到小孩都冻坏了;
2.必须全方位感应,小孩可能会趴着侧着或仰着睡;
3.必须超薄或柔性的,要不然戴在身上没法睡;
用磁或红外好像也都不行,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其实这东西做出来到真挺实用!

网友:
                                 说明你被子盖得太厚了。

网友:
                                 觉得比较高级的就是用图像识别了,通过图像判断是否盖着被子

网友:
干脆买个睡袋得了,拉链一拉,还怕他钻出来不成?
再说了,小孩子都会这样的,2楼的说**确,大部分情况是你的杯子太厚或太重,老话说: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现在的家长都有点呵护过度的倾向,孩子蹬被子属于本能的反应。你把被子厚度调整到合适的,他蹬被子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其实我儿子也会挨冻,不过不是蹬被子,而是小孩睡相不好,到后半夜几个翻身之后,人都从被窝里滚出来了,那叫一个汗。

网友:
第一要保证室内温度,22度左右比较合适
第二小孩睡觉时要保护好前胸后背,包括肚子哦,露点胳膊和腿没什么关系。
别想什么蹬被检测了,估计等你搞定后,冬天也过去了,呵呵
我家小孩晚上睡觉经常是半个身子在外面,关键是要保证室内温度不能低。估计楼主家孩子也是男孩,哈哈

网友:
                                 给孩子睡觉前裹上一个红裹肚。给被子安装传感器太麻烦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屋顶安放一个远红外摄像头?人体暴露和被盖住所产生的红外图像肯定是不一样的,通过图像分析可以解决。

网友:
                                 看来各位做爹做娘都做的比较称职!我老婆也就是开个玩笑,但确实把我难住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东西一定会有不错的市场,睡袋很多弊端例如不透气,没法翻身等,小孩大一点都不愿用睡袋,保证室温话只有开空调或用电热风扇,那小孩都不能出门了,出去都冻得受不了,更容易感冒。

网友:
                                 google一下还真有不少这种东西!看来有人抢先做了,不过看起来不一定好用。

网友:
                                 为什么每年冬天,走在日本街头,你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还穿着短衣短裤,来往于学校的路上。

网友:
归纳一下有几种:1.红外发射红外接收;--------这种设计太差!
                2.光敏管感应;      --------房间要亮有光源,不太好用!
                3.用夹子夹在小孩身上,小孩蹬被子时蹬掉夹子,夹子两极接触报警;--------思路不错!但是漏被子不多的时候肯定检测不到,
                4.温度检测;   ---------温度低于28度时报警,真有那么实时吗?
这些方案除第3种我都考虑过,但都被被我否决:1。不能做到全方位监测,2,配戴在身上,舒适性不好,第3种思路不错,准确性恐怕没那么高

网友:
                                 这个市场需求好像不大

网友:
买个睡袋吧,最省心了.越早用越好,习惯了,你叫他不用睡袋都不行.而且一定要同一个牌子,否则他不干.

网友:
自己做干吗?早就有现成的了!

为什么每年冬天,走在日本街头,你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还穿着短衣短裤,来往于学校的路上。
哈哈,你看到的是光鲜的表面,似乎日本小孩都很健壮耐寒,实际呢?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换各类过敏症的概率高得吓死人。而且事实上现在日本的过敏症人群人数非常高。跟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人是大自然的结晶,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人只有顺应自然,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
                                 盖丝绵被就不会蹬了。

网友:
你需要这个,串行接口的:

网友:
肚皮上裹张布,然后随便他蹬
这个东西在以前有个专业名词的,忘了叫啥了

网友:
买个睡袋就行了,麻烦啥啊

春阳和我说的
当时我在群里问这个与LZ一样的问题

网友:
1.选用大尺寸的被子;
2.孩子单独睡小床比较容易,四个角一固定;

网友:
                                 这个也可以,楼主申请专利吧

网友:
睡袋可行,我小孩小的时候就这样过来的。
另外,还可以给你和你老婆一人戴一个定时器,5分钟一次,提醒你去检查小孩,嘿嘿~~

网友:
                                 想法的确是很新颖

网友:
                                 睡袋比较现实且实用

网友:
                                 想法很新颖

网友:
                                 这种装置研制出来应该会火

网友:
                                 做这样的产品最主要的是要控制成本,这样才会有市场

网友:
                                 没有实际应用意义,这个跟一个博士生弄一个课题组解决肥皂盒空装的问题一样。

网友:
                                 我是用那种小被子把我闺女包好扎起来,然后再放在我们被窝里的,感觉只要肚子不冻着就不怕^_^

网友:
                                 以前我侄女老是尿了尿布后好久大人才知道,后来我就做了个报警器给他们用,后来一尿大人就知道了,结果每次我侄女也都被吵醒,再后来就被扔抽屉了...

网友:
以前我侄女老是尿了尿布后好久大人才知道,后来我就做了个报警器给他们用,后来一尿大人就知道了,结果每次我侄女也都被吵醒,再后来就被扔抽屉了... ...
上纸尿裤啊

网友:
                                 不知道把菜刀做成不会切手指的话是卖不了的吗?

网友:
                                 这种装置会不会对小孩有辐射呢

网友:
                                 别把孩子当宠物来养

网友:
                                 有意思,啥都有卖的!

网友:
                                 等你有了小孩你就知道什么是小孩,什么是宠物了

网友A(2011-01-20):
除了实用,还得考虑对小孩有没有辐射,小孩的抵抗力差

网友B:
的确要确定一下有没有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