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小问题求救!!!

楼主:
TIM时钟选择:
●     1> 内部时钟CK_INT
●     2> 外部时钟模式1:外部输入脚(Tix)
●     3> 外部时钟模式2:外部触发输入(ETR)
●     4> 内部触发输入(ITRx):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器。
da
d   第1个的时钟源为APB1,第4个的时钟源为其它定时器。那么中间两个的时源是哪呢?困惑啊~~~不理解外部输入脚和外部触发输入
dd

      这与HSE旁路有关吗?学糊涂了,请高手帮我理清思维,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外部时钟模式与HSE旁路是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HSE旁路是指不使用内部晶体振荡器,而使用外部有源振荡器时需要旁路内部晶体振荡器的配置方式。

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模式是指如何为定时器的工作提供时钟。

外部时钟模式1与外部时钟模式2的区别可以见下图:

网友:
                                 请LZ注意有关相同的问题,不要开多个帖提问。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外部时钟模式1时有TIMX_CH1/TIMX_CH2提供时钟源,而外部时钟模式2有TIMX_ETR提供时钟源,这两种模式都是外部提供时钟源,提供的引脚不一样。定时器的时钟源选择这两种模式时一般都是用来记外部脉冲数,来一个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计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