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2进中断处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好,小弟用107vc的串口1和串口2做实验板子,串口1能进中断,串口2却进不了,但串口2用查询方式可以接收到数据。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样配置哪些地方不对呢。

#define InterruptClear_EnableReg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84))      //中断允许复位寄存器1
#define InterruptClear_EnableReg2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88))      //中断允许复位寄存器2
#define   USART1_IntFlag               0x00000020; //USART1中断允许位偏移值
#define   USART2_IntFlag               0x00000040; //USART2中断允许位偏移值
串口1配置
   /* Configure UART1 for 2400 baud. */
   AFIO->MAPR &= 0xFFFFFFFB;      //不映像
   GPIOA->CRH &= 0xFFFFF00F;
   GPIOA->CRH |= 0x000004B0;
   RCC->APB2ENR |= 0x00004000;  //Enable USART#1 clock
   USART1->BRR = 0x73E0;   // Configure 2400 baud
   USART1->CR3 = 0x0000;   // 8 bit, 1 stop bit
   USART1->CR2 = 0x0000;   // no parity
   USART1->CR1 = 0x202C;
   InterruptClear_EnableReg1=0xffffffff;
   InterruptSet_EnableReg1=0;
   InterruptSet_EnableReg1|=USART1_IntFlag;   //NVIC核允许USART1中断发生

串口2配置
   /* Configure UART2 for 4800 baud. */
   AFIO->MAPR |= 0x00000008;     //映像
   GPIOD->CRL &= 0xF00FFFFF;
   GPIOD->CRL |= 0x04B00000;
   RCC->APB1ENR |= 0x00020000;  //Enable USART#2 clock ; Disable I2C1
   USART2->BRR = 0x1CF8;   //Configure 4800 baud
   USART2->CR3 = 0x0000;   // 8 bit, 1 stop bit
   USART2->CR2 = 0x0000;   //no parity
   USART2->CR1 = 0x202C;
   InterruptClear_EnableReg2=0xffffffff;
   InterruptSet_EnableReg2=0;
   InterruptSet_EnableReg2|=USART2_IntFlag;   //NVIC核允许USART2中断发生

网友:
#define InterruptSet_EnableReg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04))      //中断允许置位寄存器1
#define InterruptSet_EnableReg2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08))      //中断允许置位寄存器2

网友:
                                 你没有调用库,乱78遭的,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肯定是中断这块有问题,你好好看看,NVIC定义后有没有调用初始化?中断使能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