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DMA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11-01-21):
SDIODMA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IO_DMACmd(ENABLE);
DMA_RxConfiguration(readbuff, BlockSiz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
死在了 while里面
使用的 是 官网的例程 运行大概10分钟左右 就死在里面了
请大家 帮忙 说明下 可能的原因
工作
会议
国务院

网友A:
怎会这样 问了几个 问题 都没有 理我啊 晕死

网友B:
问题问得很明确,只是大家都和我一样, 没有玩过 SDIO.
看您这么着急,就就事论事地说说,
死在了 while里面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就是说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总是等于 RESET
是不是硬件或者时序方面的原因?再检查检查,用示波器验证验证呢

网友C: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死循环说明TC(Transmit Complete)标志没有置位
大多数情况下是传输出错了所以没有complete flag
可以从SDIO的status register里查到出错原因
顺便说句 SD的DEMO只是DEMO 直接拿来用是不十分可靠的

网友D:
好的 我试试 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