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过界啦??

楼主(2011-01-22):
Ram过界啦??
我的程序中只要在while(1)加入一小段对数据的处理算法就会影响TIM2和TIM3以及DMA的中断,中断用到的一些全局变量都变成异常值,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数据
算法
程序
影响

网友A:
数据算法算了点什么呢?按理不太可能
影响中断吗?怎么影响的,从中断服务里看看,是什么触发标志,以此来寻找影响的原因。
要使用好调试器哦。你这样提问,网友们都不好捉摸你的问题的

网友B:
谢谢楼上
算法就是一个快速傅立叶变换
timer定时中断的基值被改变啦,本来200ms的定时中断(led闪)变得非常快

网友C:
早上好啊,为什么不贴代码

网友D:
中断没问题啦,是因为我定义的一个数组太小啦,而在算法中访问超界造成的中断基值不正确
但是现在加上那个快速傅立叶算法后还是会对我的SPI_DMA_Rx有影响,造成接收偶尔出现错误

网友E:
代码都是参考例程,单独每块调试没问题,放到一起就出问题啦

网友F:
程序已经ok啦!!移植的代码中有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