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返回时间长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用107vc做一个网络控制的设备,在ping它的IP时返回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不一致,有时几百毫秒,最长达1000毫秒。

初始化完了之后
   while (1)
   {
      timer_poll ();
      main_TcpNet ();
   }

想问下有什么办法可以ping它的时候返回的时间短一点?

网友:
                                 没做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你试试用这个库
STM32F107_ETH_LwIP_V1.0.0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网络环境下,如果只有内部几个节点,LZ的情况就不正常;如果接到外部网络,LZ的情况或许会发生

网友:
                                 楼主是在什么网络环境下测试的?

网友:
                                 我单独用一个交换机两个节点,电脑和板子,就都是返回<1ms,但接上公司的网络过几分钟后就变得不稳定了,有时几百毫秒,最长达1000毫秒。

网友:
我单独用一个交换机两个节点,电脑和板子,就都是返回
接到公司网络,会有很多电脑在发数据包,这种情况可以理解。这种情况下网络性能好坏取决于所用的协议栈及其配置。

网友:
                                 先看测试的网络环境

网友:
                                 请教IJK,怎么配置那些协议栈呢?

网友:
                                 情况大体这样,刚接上公司网络的前十几分钟都还<1ms,但久了以后就变得很慢了,延时甚至有2000多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