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FSMC的STM32,怎么外扩RAM,lcm?

楼主(2011-02-04):
不支持FSMC的STM32,怎么外扩RAM,lcm?
查了下stm32的选型表,只有100脚和144脚的产品有FSMC。
现在想在产品中使用48脚或64脚的stm32,想请教一下在这些芯片中,怎么外扩SRAM和lcm(t6963芯片的)。谢谢
产品
芯片

网友A:
io驱动啊

网友B:
怎么下载编程手册

网友C:
回LZ:看你想干什么,如果仅仅是外扩,可以使用IO模拟。

网友D:
LCM可以用IO模拟外扩,速度还行。SRAM就有点不太合适了,速度瓶颈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