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STM8S的防震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1-01-28):
请问版主STM8S的防震能力怎么样?
最近使用STM8S903K3的产品在跌落/球击测试中有几台出问题,跌完之后发现MCU的VDD与VSS短路或者阻抗变得很小,完全没法开机,换一个新的芯片就一切正常了。以前用freescale的JL8/FL8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请问这个芯片的抗震有这么差吗?具体指标在哪里有?谢谢!
芯片
怎么样
能力

网友A:
小心买到国内山寨封装的。

网友B:
你测试的标准是多少?几个G?这款产品在电动自行车上用的很多,从没有听说有LZ的问题。

网友C:
跌落是60公分,球击是0.5kg钢球1.3m球击。
这个标准应该不高了。
其实主要还是对比JL8/FL8,同样的结构那两个单片机不会死,STM8会死,这就搞得很郁闷。
封装肯定不是水货,都是直接从亚太区这一级的总代理采购的。
准备这几天还没有进展的话就把问题发给采购,直接找ST总部质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