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打不开iar生成的hex文件

楼主(2011-01-28):
stvp打不开iar生成的hex文件
iar是5.4版本
iar的设置为option->output converter->勾选generate addtional output->output format: intel extended;勾选override default:工程名.hex
option->linker->output file:工程名.hex
rebuild all 之后产生hex文件,用stvp打开时就会出现错误:not in intel hex format.
有没有高手直到是什么原因?或者有没有其他生成hex文件或下载hex文件的方法。感激不尽
intel
工程
default
generate
option

网友A:
linker那里的output file是out文件,用来调试的,不用管,你改了out文件为hex文件,覆盖了真正的hex文件了

网友B:
2L说得对,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D(2015-11-10):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