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如何判断是中断是上升还是下降

楼主:
                                 EXTI口线设置成上升沿与下下降沿中断,中断进去后,如何判断是上升沿引起的,还是下降沿引起的?读口线高低电平不准。

网友:
用的是什么芯片?
看了一下STM32,从它的EXTI寄存器,看不出是由哪个沿引起的。

网友:
                                 STM32F103,没有状态返回

网友:
                                不要在进入中断时再读口线做判断,在初始化完就记录下口线状态,随后来中断时就有判断依据了。

网友:
                                 版主主太敬业了,居然用手机上网回答大家的疑难。

网友:
                                 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后再读口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后再读口线?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进入中断后再读口线,但是你说“中断进去后,......读口线高低电平不准。”,也不知道为什么,怀疑是端口信号变化太快,所以才建议你在进入中断前试试。

网友:
                                 口线进入中断后,读取口线每次都是高电平。没有低电平过,不知为什么,信号是变化很快

网友:
口线进入中断后,读取口线每次都是高电平。没有低电平过,不知为什么,信号是变化很快
如果信号变化太快,就不适宜使用中断的方法处理;即使不需要读取口线电平,你的程序也会丢失进入的中断。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用一个中断 好像不行
中断前去判断  开玩笑吧 中断前 怎么读取? 查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进中断后在读就是不对,原以为是中断进的快,端口电平的寄存器来不及更新导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用一个中断 好像不行
中断前去判断  开玩笑吧 中断前 怎么读取? 查询?
引用 网友A:

网友:
                                 老大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就问题而言,而不是替换别的方法

网友:
不要在进入中断时再读口线做判断,在初始化完就记录下口线状态,随后来中断时就有判断依据了。
初始化完了读状态,然后每次中断就改这个状态?(有一次出错,接下去的状态就全部反向了?)
还是每次中断后就初始化并读状态?(这个好像跟中断里读状态没区别啊)

网友:
如果I/O端口够用,不如同一个外部信号分别连到两个不同的EXTI通道,一个检测上升沿,一个检测下降沿。

不明白为啥在中断里读口线电平不准,不是每APB2个时钟周期就采样一次I/O电平,然后更新输入数据寄存器哇?

当然外部信号变换太快就不说了,有多快?用中断能处理过来么。

网友:
我觉得是芯片设计的缺陷. 由于存在中断响应的延迟(加上优先级, 可能会很长),所以在中断里会出现检测不到跳变的情况是正常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将这个信号用 tim 采样. 再用 tim 触发 DMA  把 IO 口的信号保存起来.

网友:
                                 说了半天,有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波形图?让我们分析一下,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没有量化的分析,一切都是虚的。

网友:
如果信号变化太快,就不适宜使用中断的方法处理;即使不需要读取口线电平,你的程序也会丢失进入的中断。
版主,是不是说只要不是变化很快的,比如我想用在0.x毫秒级别的波形,就可以用中断口读口线状态来解决?

网友:
比如标准的PPM信号,高电平脉宽0.5MS~1.5MS,整个高低电平周期20MS。
我要测6个PPM信号输入脉宽,如果可以用EXTI不用TIM_CHx,布线、管脚分配就方便太多了。。。

网友:
比如标准的PPM信号,高电平脉宽0.5MS~1.5MS,整个高低电平周期20MS。
我要测6个PPM信号输入脉宽,如果可以用EXTI不用TIM_CHx,布线、管脚分配就方便太多了。。。 ...
如果STM32的主频为72MHz,用中断处理这种速度的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遇到问题的还挺多,我也是这个问题,有时会丢掉中断

网友:
用它来做正交编码器电路 波形 就是相差90度的 二个方波
用中断来判断正反转

网友:
如果STM32的主频为72MHz,用中断处理这种速度的信号没有问题。
是在每个中断读IO状态来判断上升还是下降沿?
还是在初始化时读一下,每个中断把状态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