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PU不加复位电路,一上电就跑,会怎么样?

楼主(2011-02-11):
如果CPU不加复位电路,一上电就跑,会怎么样?
如题
怎么样
上电

网友A:
STM32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如果STM32不加复位电路,一上电就跑,很正常。

网友B:
上电跑正常,上电不跑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C:
谁能发一份stm32硬件设计参考
如果一个内部不带复位电路的话,会怎样?

网友D:
如果MCU没有任何复位装置的话,上电状态不固定,会从任意程序段执行,并且寄存器内容不确定,不过现在基本上多有内部复位,很难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