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在RVMDK大家用不用微库microlib啊?

楼主(2011-02-07):
对STM32在RVMDK大家用不用微库microlib啊?
选择微库编译后并没有比标准库小啊。大家一般用不用微库?
选择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作用.

网友B:
在使用printf时,需要使用; printf不带浮点参数时,代码量也不大啊,大约1K左右,再说STM32空间都比较大,不在乎这点儿空间 不过要重定义fputc函数哟,可以直接定义到SD卡,LCD 或者UART等,看自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