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Thumb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1-02-08):
ARM和Thumb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刚开始学,很困惑啊,好像说CM3只能ARM态,又说Thumb高效。
大侠解释下啊。
大侠
困惑

网友A:
之前的ARM状态是运行32位的ARM指令集,Thumb状态是运行16位的Thumb指令集;
只听说Thumb指令密集,没听说Thumb高效;
CM3使用的是Thumb-2指令集,32位和16位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