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F103的SW协议

楼主:
                                 请教版主我一块板上用了一片F103和一片F101,由于板子比较小,我准备用103用SW方法给另一片CPU下载程序,请问有这方面的程序或者协议吗?谢谢!

网友:
SW协议应该是ARM公司授权卖的吧?
我看还是用RESET+ISP+UART,用ISP方式烧写算了。
要不就自做协议,写IAP升级。

网友:
用ISP也行,问一下,哪里有STM32F103的ISP通讯协议吗?
版主能不能给个回复啊,我现在一块小板用了两片STM32F103,因为是工业上用的,产品整体比较小,外部接口我只能留一个升级接口,所以用了这种方法,谢谢

网友:
用ISP也行,问一下,哪里有STM32F103的ISP通讯协议吗?
版主能不能给个回复啊,我现在一块小板用了两片STM32F103,因为是工业上用的,产品整体比较小,外部接口我只能留一个升级接口,所以用了这种方法,谢谢 ...
有一篇应用笔记详细介绍了STM32F103的ISP通讯协议:
AN2557  STM32F10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USART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161640.pdf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an2557.zip

网友:
                                 版主,这份我看了一下,好像介绍的是IAP呀,没有ISP的。

网友:
对不起,搞错了。

应该是以下这个:
AN3155  USART protocol used in the STM32? bootloader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26434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