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_STM8编译出错请教

楼主:
请教;以前在在ST Visual Develop环境下完成的程序现在移植到IAR环境编译报如下错误:不知问题出在哪??
Building configuration: stm8lianfang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Linking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33f bytes in <[0x000000-0x0003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f4).
          Uncommitted:
            [0x000000-0x0000ff]:  0xf4
            [0x000100-0x0003ff]: 0x200
          Needed:
            [0x000000-0x0003ff]: 0x33f minimum (size: 0x400)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0f5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Needed:
            [0x008000-0x009fff]: 0x20f5 minimum (size: 0x200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找到问题,是程序空间溢出;但很奇怪,以前用ST Visual Develop环境都好好的!都没有问题,怎么换IAR就溢出??然道IAR效率不如ST Visual Develop???

网友:
                                 你用的是代码限制版吧

网友:
                                 不是正版,但也没有你说的代码限制;在论坛里也发现很多类似的问题!呵呵!不知IAR支持STM8有没有新版本??

网友:
                                 整个工程发上来看看。

网友:
                                 最后找出问题,程序溢出,iarSTM8版本效率不知怎么回事比ST Visual Develop还低!期待新的版本!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使用101正常。用003就溢出了
同样的8K

网友: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