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有人知道ST的那款处理器能够嵌入vxworks吗

楼主:
各位高手 有人知道ST的那款处理器能够嵌入vxworks吗
谢谢 或者推荐一个常用嵌入vxworks的处理器

网友:
                                 你要的是处理器还是单片机?

网友:
                                 是单片机

网友:
                                 什么配置?引脚数目?Flash容量?外设配置?

网友:
                                 具体我还不知道 老师就让我看看ST的 要用vxworks 这个stm32可以吗 我看到它可以跑UCOS2

网友:
                                 STM32没有MMU(存储器管理单元),而据我所知VxWorks需要MMU,所以STM32不能跑VxWorks。

网友:
偶  那ST的其他为控制器有可以的吗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
我看他们都没写可以嵌入操作系统
ST是不是还没有出基于cortex-r4或者cortex-a8内核的处理器呢?

网友:
我不确定ST是否有Cortex-R4的产品,但肯定有Cortex-A8的产品,因为这种产品不属于通用单片机(MCU)的范畴,不是我这里负责的产品,所以不知道详情。

在这个网页之下的都是通用单片机产品: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这里没有一款产品带MMU单元,都不能支持VxWorks。

网友:
                                 那你可以考虑用其它的嘛,不一定非要用ST的

网友:
                                 那好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vxworks不一定要MMU,ARM7就没有MMU,但可以在ARM7上跑.主要是看BSP支持否.

网友:
vxworks不一定要MMU,ARM7就没有MMU,但可以在ARM7上跑.主要是看BSP支持否.
早期版本的VXWORKS确实不需要MMU,但是新用户谁还用旧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