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4的PB5引脚电平怎么上不去?

楼主:
                                 5V供电,电压只能上到1.7V的样子,设置能任何输出方式都不行,后来我加了10K的上拉电阻之后高电平电压才上到5V,什么原因呢?难道跟该引脚与I2C_SDA共用有关系?

网友:
                                 如何你设置的推挽输出高电平,还拉不高的话,你就要检查一下外部电路了,如果能断开该引脚的外部电路就断开测一下引脚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该引脚接的是485的方向控制引脚,这样接过十几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datasheet这个引脚是不是true open drain的,从症状来看是这样。

网友:
看一下datasheet这个引脚是不是true open drain的,从症状来看是这样。
是否在选项字节中选中了这个引脚的I2C功能?

网友:
                                 我就没配置I2C

网友:
我就没配置I2C
LZ玩了这么长的STM8,应该不会不知道Option bytes吧?

网友:
                                 知道,但从来没搭理过它,时间紧张钱途重要啊,我抽空儿研究下

网友:
                                 查了下手册,PB5的复用功能是OPT2选项字节管理的,位于0x4803,默认值是00,意味着PB5默认状态是做普通IO的,我没修改过该选项字节,所以应该默认为普通IO的,我怕是不是不小心在哪修改了该值,就读了下,还是00,也就是说跟选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所有人说的都不正确  仔细看  文档   他的端口标注是 (T)真正的开漏输出   是不可以输出高电平的  要输出高电平  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
                                 哪个文档里写的?

网友:
所有人说的都不正确  仔细看  文档   他的端口标注是 (T)真正的开漏输出   是不可以输出高电平的  要输出高电平  必须加上拉电阻
11楼说的这个问题4楼已经提到过,但我看了数据手册,STM8S103K3的PB5是真正的开漏输出,而LZ要求的是STM8S105K4的PB5,在STM8S105的手册中,PB5不是真正的开漏输出。

LZ是不是用错芯片了?

网友:
                                 绝对没用错,用过很多该片子了,我看105K4的手册上关于OPEN DRAIN这块写的是X,并不是真正的开漏,但是我加上上拉电阻确实是搞定了,难道是105K4的一个BUG?

网友:
                                 顶起来,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以后说不定还会害了多少人!!!

网友:
                                 经测试,没有发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LZ最好是把这个脚从PCB上焊翘起来,脱离PCB量测电平电压

网友:
                                 好,我试试

网友:
终于深刻明白开漏了

thx,我也是接了个LED,,,,,,我的是stm8s103f3p6,pb5脚

网友:
我跟楼主的问题是一样的,我是用来驱动一个9013来控制继电器的,怎么配置都没用,看了楼主的说法,加了一个10K上拉就搞定了,在此谢谢

网友:
我跟楼主的问题是一样的,我是用来驱动一个9013来控制继电器的,怎么配置都没用,看了楼主的说法,加了一个10K上拉就搞定了,在此谢谢
我用的是STM8S103F2P6芯片,但是没有找到楼主说的那个手册,能否发我一份,xiaozuowei118@163.com,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