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STM32串口接收问题
ppm009
ppm009

网友A(2011-02-13):
一个STM32串口接收问题
查询方式接收,接收函数如下:
uint8_t DebugReadByte(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在程序里我需要接收一组数据,是这样调用的:
for(i=0;i<3;i++)
buf
=DebugReadByte();
问题出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连续发送3个字节数据时无法-正常接收,一个一个的手动点击发送就能正确的接收,请教我的接收函数什么地方有问题?
数据
,
void
,
查询方式
程序

网友B:
未清 USART_FLAG_RXNE标志

网友C:
谢谢楼上,代码改后OK!
uint8_t DebugReadByte(void)
{
uint8_t re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return ret;
}

网友D:
手册上不是说 读那个数据寄存器 可以自动清除标志位吗?我是菜鸟 不知道对不对 嘿嘿

网友E:
楼上:刚查出来,确实是那样,改后还是有问题。
看来不是串口的问题了。

网友F:
嘿嘿嘿 我的最多发送6个字节 再多就开始乱了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