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通过SPI实现一主多从的多机连接方式么?

楼主(2011-02-19):
STM32可以通过SPI实现一主多从的多机连接方式么?
我想做一个一主多从(1对8甚至1对16)的系统,
想选用SPI作为板级通讯总线,不知这样做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那么在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想到的是加254增加驱动,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SPI速度以降低误码率,
不知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
设计
误码率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控制好片选。

网友B: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C(2017-06-04):
你好!请问下楼主最终实现了一主多从的多机连接方式吗?要怎么做呢?就是不同的片选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