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Release的脚本文件设置

楼主:
                                 我的工程程序改自IAR自带的,它里面只有Debug的脚本,我填加了个Release,用debug in flash的脚本,结果发现生成的代码长度和debug下的一样,肯定是不对的,以前用STR731时,它下面有Release的脚本文件,可我打开后发现那个和debug下的没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不知道我当前这个STM32的Release该怎设置了,请高手指点!或许区别不在脚本文件在别处,我猜,但没找到答案。

网友:
Debug和Release只是2个配置的名称而已

具体要怎么配置,还是要你自己修改的,比如代码优化的等级等等

网友:
                                 那这两种配置下的脚本是一样的码?

网友:
为什么要靠脚本

自己按照需求选择需要的编译连接选项,不好吗?

网友:
                                 楼上,我的主要目的是去除调试代码部分,至于优化等级不重要,主要是不大了解两者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
这下子明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