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FORSTM8的编译器最新版本是多少!?

楼主:
编译器现在稳定了吗!?

呵呵,等IAR编译器软件稳定了俺就开炮。。。

网友:
                                 1.2表示毫无鸭梨。 编辑器是一如既往的烂。

网友:
                                 能给赚银子就行

网友:
1.2表示毫无鸭梨。 编辑器是一如既往的烂。
鸭梨!?

网友:
                                 毫无压力

网友:
毫无压力
晕,发觉俺汉语理解能力严重跟不上,编译器毫无压力!?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在等IAR熟呢,碗都准备好了

网友:
                                 编译器无压力,编辑器有压力

网友:
编译器无压力,编辑器有压力
无压力!?

意味着没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一如既往的挺PIC么,

网友:
楼主不是一如既往的挺PIC么,
这话从何谈起!?

俺用的芯片很多,俺担任PIC版主,也只是因为俺是PIC的一个用户而已,和MCHP没有任何直接官方联系。

对于俺来说 ,PIC ,ST ,AVR......都只是俺的一个工具而已,无所谓‘挺’之事实啊。

网友:
难道你也企图跳出MCHP圈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你也企图跳出MCHP圈圈吗?~——~
呵呵,俺只是MCHP一个用户,俺同时也是MCHP,AVR,NEC,FSL,NXP,HOLTEK......的用户,俺目前尚不是ST的用户,看重STM8S了,打算也成为ST的一个用户。

俺的项目很多,可以这个项目用PIC,那个项目用ST,还可以一些项目用AVR。。。。。。

这些并无矛盾哦。。。

网友:
                                 大家可搜索本版老帖,从STM8S推出的那一天,俺一直在关注它,只是一直在等STM8S各项资源都稳定了后才打算开炮,俺可不想做小白鼠或者拓荒者。

网友:
                                 STM8已经有不少厂家用它做出产品了,我也在用,也是用IAR开发的,不清楚你担心是否多余的,我在第一个版本的IAR STM8我就开始用它了,感觉不错,呵呵!

网友:
                                 PIC 超过550多少种,选择的空间还是很大,很以有很多人套在MCHP不会跳出来;感觉你是PIC应用专家,应该不会过多关注其它MCU,哈哈,我意思,很多项目估计能找出相对合适的PIC型号出来用用。。。。。

网友:
PIC 超过550多少种,选择的空间还是很大,很以有很多人套在MCHP不会跳出来;感觉你是PIC应用专家,应该不会过多关注其它MCU,哈哈,我意思,很多项目估计能找出相对合适的PIC型号出来用用。。。。。 ...
呵呵,在低端产品上找不到STM8S这样便宜的一线品牌MCU 。

有一些跑量的对成本敏感的小产品用STM8S做,PIC很少有3.5RMB以下的MCU

网友:
                                 PIC有些型号也比较便宜,如MCV08A和MCV14A,还有PIC16F616,都是小于3.5RMB,资源就不是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