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lwip的tcp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
                                 为什么用udp传输速度可以达到8M字节每秒,用tcp只有几十K呢?SND_BUF设置也加大了,还是不行!没有采用操作系统,直接调用lwip底层接口

网友:
没那么慢吧…… 你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程序 自己的测试程序还是网上下的
我测试的结果TCP五分钟平均速度 4.7MBytes/s

网友:
                                 你好楼上,请问你的硬件是?主控和MAC?

网友:
                                 另外你的速度是PC发送STM32接收呢,还是反过来?我的是STM32发送PC接收

网友:
                                 我的是stm发PC收 硬件就是STM32F107加国半的DP83XXX收发器 软件是st提供的lwIP移植代码

网友:
                                 楼主的这个速度的确是太慢了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
                                 st提供的lwIP移植代码 有链接吗?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什么工具测试UDP网速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程序能提供一下吗,或者怎么设置参数才能使udp传输速度提高,我怎么测试都不行,有点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