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下SPI的NSS控制问题

楼主:
版主,请较一下SPI的NSS控制问题,
我现在用STM32F103的SPI1将显示的1K字节(内部定义了一块RAM)用DMA循环的发送给LCD,只发不收,用到SCLK,MOSI,NSS(接LCD的片选),其中要求NSS发SPI发送一个字节过程中拉低,发送结束后置高(自动完成,不要人为的去控制),但我现在的情况是要么NSS一直为低,要么一直为高,怎么初始化SPI都达不到我要的效果(MOSI与SCLK都对的),请帮我分析一下初始化程序,(另外NSS我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外面还需要加上接电阻吗,我如果不加就怎么设置都是低)谢谢!
///////(PA4,PA5,PA7)SP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 SPI设置为单线双向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Mode_Slave;//SPI_Mode_Master;    //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     // NSS由外部管脚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 SPI波特率预分频(66M/128 =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SPI数据高位在前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1,DISABLE);          //CRC关掉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1,SPI_Direction_Tx);     //选择只发模式
SPI_SSOutputCmd(SPI1,ENABLE);          //使能NSS主输出
SPI_Cmd(SPI1, ENABLE);    //打开SPI1功能
////////发送数据/////
void oledWrite(UINT8 ucType,UINT8 *sp,UINT16 leng)
{
    DC_OLED(ucType);
    while((SPI1->SR&0x0080));
    for(;leng>0;leng--)
   {
        SPI_I2S_SendData(SPI1,*sp);
        delay(100);
         while((SPI1->SR&0x0080));
         sp++;
     }
}

谢谢谢谢!!

网友:
STM32的NSS脚是用于区分SPI是工作在主模式还是从模式的,不是用来锁存数据的,所以不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你可以进一步参与这个帖的讨论:SPI 主动模式不能自动 SS脚 片选从脚吗?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版主推荐的两个贴,应该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