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RC不能下程序了版主帮忙看看

楼主:
刚开始用STM32的片子.昨天程序可以下进去.但运行始终停在一条BPKT 0X00的指令上。不进main函数.网上查了勾上use microlib也没用.丢一边。今天来,下程序都下不进了。J-FLASH下程序出现以下提示.难道是FLASH被锁了?没使能这些啊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13308 bytes, 1 range) ...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as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Programming target (13308 bytes, 1 range) ...
    - ERROR: 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08000000 (program error)
    -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网友:
                                 都没人回的。伤心啊。结果出来了。是芯片坏了。不知道咋坏的。我下程序到RAM,想在RAM里运行都不行.下不进

网友:
                                 运行还是停在BKPT 0X00指令上。不进main函数.use microlib是勾上的.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自己能检查出来不也挺好的吗

网友:
                                 楼主换了芯片还是不能运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坏了???我的也是出现这个现象,但我的不是芯片坏了。只要去去掉tcp_connect(g_psPCB2, &g_ulTELIPAddr,1028,SUC_connected);这条语句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的勾上use microlib就好了

网友:
- Programming target (13308 bytes, 1 range) ...
    - ERROR: 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08000000 (program error)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涉及入口地址了?额..你用的IAR?确定没有关闭JTAG吧?

网友:
或者.也许是boot0和boot1错了.以前我那个跳线差错了.也是不进主函数.停在汇编的一句

网友:
重新擦除一下,然后再下载就好了

网友:
烧写之前先擦除一下,擦除之后再烧写应该就能烧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