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新库3.4.0中stm32f10x.h里面为啥又把bool型定义去掉了?

楼主:
                                 写库的人到底怎么想的,去掉类型定义,原来的程序会不兼容,有脑子吗?我已经出离愤怒了,版主告诉我他们怎么想的?????????????????????????????????????????????????????????????

网友:
                                 是否与使用C语言的标准有关?哪个C的标准里有bool型定义?

网友:
楼主,你要用bool,包含头文件<stdbool>,就可以用了。

对bool重定义类型是不恰当的,应该去掉。
C99,C++,都已经有bool的定义,不需要再定义。
C99里,bool实际是关键字关键字_Bool的别名。
C++里面bool直接是关键字。

对关键字重定义类型,即使可以编译成功,但也是极不恰当的。

好比某人自定义一个类型为int,你一定认为此人是脑残。
正规的做法是避开关键字,但意思一样。
可以用BOOL,Bool,Boolean,BOOLEAN,boolean都行。

网友:
                                 ST的库写得乱七八糟的,很不好兼容。

网友:
3楼说的有点儿牵强,STM32的库里进行了大量的变量名称重新定义,怎么偏偏差bool类型一个?如果说ST意识到重新定义变量类型不太好,那怎么stm32f10x.h里只把bool的定义去掉了?这不好解释吧,不过谢谢你的提议,我包含进头文件<stdbool>试一下。另外,退一万步讲,ST的每一次库升级,都不能100%兼容原来的库,总会在工程里多少出现一些不兼容的错误,这是事实,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网友:
                                 是啊,都不高兴升级了

网友:
每次都不兼容,
除非用到新器件的新外设,不然懒得升级。

网友:
                                 看看,都把换新库的工程师吓怕了,版主呀,真得引起下重视啦

网友:
bool 被放在 stdboo.h里了。
ST的库真是没法说。

网友:
是的,之前从2.1,换成3.0 然后3.4 的就出现过好多的问题。
ST 的大佬们,能不能一定搞好点啊,改来改去的。把我搞火,我改板不用你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