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对Heap的处理效率怎么样啊?(malloc/free)

楼主:
最近项目中打算使用malloc这个函数(IC:STM8A)有点担心编译器对Heap操作的效率问题

有哪位朋友知道cosmic对Heap处理效率怎么样啊?

PS:本人分数很少,望谅解!

网友:
                                 8位MCU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劝你不要使用动态存储分配。

网友:
谢谢版主。
资源有限这我也知道,只是计划用1K ram用来做Heap.

网友:
项目中功能比较多,但在一个时刻内,只是一个功能模块在跑。
如果只是用静态分配的话,就比较浪费RAM.
动态分配可以所有模块公用一个Heap

网友:
                                 Heap本身的开销就要吃掉不少的内存和处理时间。

网友:
谢谢版主,我了解到的这跟编译器有关
而在cosmic附带的资料上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请问有相关资料供参考吗? 我好评估一下

网友:
                                 不建议使用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动态存储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单片机软件不要用malloc,你要共用大片内存就声明全局大数组就可以了,自己来管理这个数组。静态的比动态的可靠的多,不容易溢出,效率也高

网友:
                                 效率不高

网友:
                                 有资料我也想参考一下

网友:
                                 动态存储是很耗资源的

网友:
                                 8位的就不要用动态存储了,很吃力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动态存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