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STM8的管脚备用复用功能

楼主:
void FLASH_Inital(void)
{
    FLASH->CR2 |= OPTP;
    FLASH->NCR2 &= NOPTP;
    //PramEepByte(0x4803,0x05);// 20 引脚的 D2口 选用备用复用功能AIN3
                                                //  C7口选用备用功能 TIM_CH2
    //PramEepByte(0x4804,0xfa);
    PramEepByte(0x4803,0x00);
    PramEepByte(0x4804,0xff);

    FLASH->CR2 &= NOPTP;
    FLASH->NCR2 |= OPTP;
}

可选字节改变了但是上电程序运行不正常 重新写回原来的值就正常了,郁闷
在线 求救 。。。。。。。

网友:
                                 我现在就是想把原来默认的复用功能给它换成备用的功能,我按说明对AFR做了相应的操作,对应的BIT位值也寫正确了,但是备用功能没有实现,而且把原本正常的程序也搞地不能工作了,!!!!!!!!!!!!!!

网友:
AFR7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7

                0:端口C3复用功能TIM1_CH3,端口C4复用功能TIM1_CH4、AIN2或CLK_CCO

                1:端口C3复用功能TIM1_CH1N,端口C4复用功能TIM1_CH2N

                AFR6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6

                保留

                AFR5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5

                保留

                AFR4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4

                0:端口B4复用功能I2C_SCL,端口B5复用功能I2C_SDA

                1:端口B4复用功能ADC_ETR,端口B5复用功能TIM1_BKIN

                AFR3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3
        OPT2
                0:端口C3复用功能为TIM1_CH3

                1:端口C3复用功能为TLI

                AFR2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2

                0:AIN2和AIN3不映射在端口C4和D2上

                1:端口C4复用功能AIN2,端口D2复用功能AIN3
1:端口C4复用功能AIN2,端口D2复用功能AIN3
                AFR1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1(1)

                0:端口A3复用功能TIM2_CH3

                1:端口A3复用功能SPI_NSS,端口D2复用功能TIM2_CH3
                AFR0 复用功能重映射选项0(1)

                0:端口C5复用功能SPI_SCK,端口C6复用功能SPI_MOSI,端口C7复用功能SPI_MISO

                1:端口C5复用功能TIM2_CH1,端口C6复用功能TIM1_CH1,端口C7复用功能TIM1_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