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MCO输出给5V器件CLKIN的方案?

楼主(2011-01-28):
请教STM32的MCO输出给5V器件CLKIN的方案?
打算用MAX7456,需要个27M的晶振。想把晶振省掉,用STM32的MCO来输出给它。
该CLKIN输入datasheet如下,VDVCC是5V供电。

网友:
打算STM32用9M的晶振,PLL用6倍频到主时钟54M,然后MCO用PLL/2输出27M给MAX7456。
不过麻烦的是MCO最高只有3.3V,而MAX7456要求0.7*VDVCC至少也要3.5V。
STM32上写着MCO是推挽复用输出 ,能不能用上拉电阻拉到5V来简单拉高的?
CLKIN的输入电流只有50uA,应该没问题吧?要求上升下降沿只有14ns,上拉电阻取多少为好?
或者采用什么简单点的电路来替代?太复杂就不如直接加晶振了。
晶振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外设的GPIO配置表里,MCO写的是推挽复用输出,不能直接用上拉吧?
能不能配置成复用开漏输出的?

网友B:
看了不少东西,MCO应该是可以设置成OD输出的吧?
要不就直接试试算了,加上拉电阻,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C:
配置MCO对应的引脚为AF-OD即可。

网友D:
经测试,MCO可以设置为OD输出外接上拉电阻至5V。
上拉电阻为510欧时,上升沿大概是12ns左右,MAX7456可以工作。
如果重新布板,减少寄生电容,估计上升沿还可以更小。
只是凭空多了10mA左右的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