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DO刚上电是什么输出状态?OD?推挽?高?低?

楼主(2011-02-23):
JTDO刚上电是什么输出状态?OD?推挽?高?低?
找了找手册,没发现说明。
另外IO未标记为FT的管脚,5V输入肯定不行的,但是否可以用OD输出方式接5V上拉电阻作为5V电平输出给其他芯片?
电阻
肯定
上电

网友A:
STM32F 的JTDO刚上电 印象里是浮空输入的状态

网友B:
JTDI是浮空输入,JTDO只是说输出,没说状态。

网友C:
看见版主了,请版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