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这种失真是什么失真

楼主(2011-03-02):
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这种失真是什么失真

网友:
一般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我是用分立元件做的甲乙类功率放大,预驱动级输出电压波形正常,驱动级开始失真,信号周期50HZ
display
position
absolute
default
images

网友A:
好像是叠加一个50赫兹的尖脉冲,如果前级没有问题,可用示波器监视一下功放电源,是不是电源的特性不好造成的,也可换个功放电源试试。

网友B:
波形叠加,应该是有杂波参入了,如果是功放的PCB的话,那么你就要检查一下电源共地的走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