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错误提示

楼主:
帮忙看下这是哪里错了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h" C:\VCD V2.0.0\VCD V2.0.0\STM32108PKT VCD\Project\src\main.c 17

网友:
                                 找不到头文件,手动设置搜索路径,或者把头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下!

网友:
                                 路径设置问题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路径设置

网友:
                                 很明显的路径设置问题

网友:
                                 路径设置了,直接拷贝也试了,都不行啊。。。。。。

网友:
                                 气沉丹田 再找找

网友:
不是路径设置那么简单啊,我也遇到了 我的是3.4的固件库

网友:
把.h文件加进去

网友:
那个路径没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