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笨笨的STM32学前班教程之五:给等待入门的人一点点建议

楼主:
入门必须阅读的相关文档
1、    几个重要官方文档的功能:
a)    Datasheet——芯片基本数据,功能参数封装管脚定义和性能规范。
b)    固件函数库用户手册——函数库功能,库函数的定义、功能和用法。
c)    参考手册——各种功能的具体描述,使用方法,原理,相关寄存器。
d)    STM32F10xxx硬件开发:使用入门——相关基础硬件设计
e)    STM32F10XXX的使用限制:芯片内部未解决的硬件设计bug,开发需要注意绕开。
f)    一本简单的C语言书,相信我,不用太复杂。

2、    其他的有用文档,对初学帮助很大
a)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下进行应用开发——IAR基础设置。
b)    轻松进入STM32+Cortex-M3世界.ppt——开发板和最小系统设计需求。
c)    如何选择STM32开发板.pdf——各种开发板介绍和功能比较。
d)    MXCHIP的系列视频教程——全部芯片基础及其外设的教程,使用函数库编程的话就不用看每个视频后半段的关于寄存器的介绍了。
e)    STM32_Technical_Slide(常见问题)——一些优化设计方案。

3、    关于参考书,买了两本但是基本对学习没什么帮助,如果凑齐以上资料,建议慎重买书,不如留着那n个几十块钱,攒到一起买开发板。

网友:
推荐的学习过程

我自己的学习过程
1、    一共24个库,不可能都学,都学也没用。按照我的工作需求必须学的有16个,这16个也不是全学。主要学习来源是各种例程代码、“固件函数库用户手册”和“参考手册”。
具体学习方法是通读不同来源的程序,在程序中找到相关的函数库的应用,然后再阅读相关文档,有条件的实验。对于内容的选择方面,根据入门内容和未来应用,将所涉及的范围精简到最低,但是对所选择的部分的学习则力求明确。以下是我按照自己的需求对程序库函数排列的学习顺序:

a)    绝大部分程序都要涉及到的库——flash,lib,nvic,rcc,只学基础的跟最简单应用相关必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后期再返回头学。
b)    各种程序通用但不必用的库——exti,MDA,systic,只通读理解其作用。
c)    DEMO板拥有的外设库——gpio,usart,编写代码实验。
d)    未来需要用到的外设的库——tim,tim1,adc,i2c,spi,先理解等待有条件后实验。
e)    开发可靠性相关库——bkp,iwdg,wwdg,pwr,参考其他例程的做法。
f)    其他,根据兴趣来学。

网友:
                                 建议不错,共享点资料

网友:
                                 看了建议还是挺有启发的

网友:
                                 买书不如买开发板,这个观点我很赞同

网友:
                                 建议提的不错

网友:
                                 还是得多实践

网友:
                                 买书不如买开发板,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谢谢了,刚想学STM系列的单片机,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