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引脚FSMC_NADV功能

楼主:
                                 请问STM32F 100PIN的CPU第93号引脚FSMC_NADV是什么功能?是不是当它为高电平时地址线复用为数据线?若不是,请问它是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
麻烦你看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有关FSMC的章节:

网友:
                                 数据手册我看了,可是就是有点不明白,就是想问在复用时NADV的功能是怎么用的?

网友:
数据手册我看了,可是就是有点不明白,就是想问在复用时NADV的功能是怎么用的?
我让你看的是STM32技术参考手册,而不是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中部介绍怎么用,参考手册才做说明,参考手册中还有时序图说明。

网友:
                                 现在我要复用地址线和数据线,哪个信号能告诉外部设备当前的数据是地址还是数据?

网友:
NADV

你真的不想看手册?

网友:
                                 我把这个图再研究研究,参考手册、数据手册我都看了,就 是不太明白才问的 啊,

网友:
我把这个图再研究研究,参考手册、数据手册我都看了,就 是不太明白才问的 啊,
请具体一点,哪里不懂?

网友:
                                 看完了,谢了

网友:
地址和数据线复用时,NADV是访问地址和数据的区别信号,你只需要配合时序参数,芯片会自动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