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版主,STM32F107的以太网PHY能使用DM9161AEP吗?

楼主:
                                 to 版主,STM32F107的以太网PHY能使用DM9161AEP吗?

网友:
                                 不知道,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啊?

网友:
                                 我做串口联网模块,以前用atmel的arm7和arm9接的dm9161aep,

网友:
                                 可以的,顶多需要修改部分代码。

网友:
                                 DM9161都可以改成DM9161BIEP,世上没有什么绊脚石,你看着是它就是了。

网友:
                                 经证实,STM32F107的PHY可以使用DM9161AEP,只需更改其PHY 地址即可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应用DM9161CEP了,比aep实惠多了!

网友:
                                 楼上的专业哈!

网友:
建议使用DM9161CEP,性价比比较高,价格更有优势,如果需要工业级的话建议使用DM9161BIEP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0311-1-1.html
你可以参考这个网页里面的例子

网友:
可以   在开发板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