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ADC3AIN9问题求助

楼主:
                                 如题,我使用ADC3来采样PB1(AIN9)但是结果总是为0,ADC3采用其他通道没有问题(试过0,1,10,11,12,13),采用ADC1采样AIN9是没有问题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ADC3根本不对应PB1的端口。

网友:
请看这里:STM32的ADC输入通道配置

网友:
                                 谢谢,ADC输入通道配置的这段描述出处在那个文档呢?

网友:
刚刚看过手册,有提到AIN9,AIN14,AIN15,AIN16,AIN17在ADC3是内部连接到VSS的。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部注重提醒呢?毕竟手册那么多内容一般都不会仔细看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试过ADC3选通AIN8也是不行,这在手册里没有提到吧?感觉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呢?

网友:
终于找到了,在103CDE datasheet的pin定义中看出144pin封装的AIN4,AIN5,AIN6,AIN7,AIN8可以应用,在100pin封装的只能用AIN0~AIN3及AIN10~AIN13,AIN4~AIN9,AIN14~AIN16应该是全部内接VSS的。
文档隐藏太深,害死人了!

网友:
刚刚看过手册,有提到AIN9,AIN14,AIN15,AIN16,AIN17在ADC3是内部连接到VSS的。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部注重提醒呢?毕竟手册那么多内容一般都不会仔细看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试过ADC3选通AIN8也是不行,这在手册里 ...
您认为文档中哪些内容不重要,可以删除呢? 哪些信息重要需反复提醒呢? 您的阅读习惯是什么呢? 自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可以不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