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把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下进去怎么做呢

楼主:
                                 你给bootloader保留的FLASH空间多大?

网友:
                                 不管什么MCU,两个bin文件合并成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要合在一起呢?没有意义。如果要合在一起,为何又需要bootloader呢?
两个程序本身都可以单独升级。这才是bootloader存在的意义!
bootloader可以用USB升级,速度快得不得了;即使使用串口,115200的速度,就算下载个256K也慢不到哪去。

网友:
LZ的意思是生产的时候一次烧录进去,
可以用winhex等软件合成一个bin文件。

网友:
为什么要合在一起呢?没有意义。如果要合在一起,为何又需要bootloader呢?
两个程序本身都可以单独升级。这才是bootloader存在的意义!
bootloader可以用USB升级,速度快得不得了;即使使用串口,115200的速度,就 ...
站在开发的角度这么说没错,
但对于生产,特别是量大的时候,就无法容忍两次,
我公司这么做的,烧写完后没有加密,然后读出成一个文件,以后就烧写这一个文件

网友:
                                 4楼别在那胡扯

网友:
如果是s19或hex文件,那真的可以简单合并。
如果是bin文件,还是要用些技巧才能合并,呵呵。
经常为EP968的客户提供此类问题的技术支持。